[开关电源] 有没有12V 15A的国产芯片

楼主(2022-05-02):
输入24V,输出12V,电流最大15A,有国产芯片推荐吗?
这么大电流是不是得外置MOS了?

网友A:
我觉得得外扩MOS管了

网友B:
这个直接找个电源模块就行。

网友C:
建议用电源模块。

楼主:
啥模块,推荐一个吧

网友D:
vin=24
vo:12
io=15
f=150k
取△IL=0.3Io
L=vo*(1-D)/(fs*Io*0.3)=8u
Ipk=Io+Io*0.3/2=1.15*Io=17.25A
散热有搞头
MOS管的峰值电流17.25A

楼主:
散热不是问题,风扇呼呼吹就是了。
MOS管有的,但是这种控制国产芯片,找了半天没找到啊。

国产的芯龙之类的,虽然集成了MOS,但是最大只有3-5A,太小了。。。
国外的有MP2908之类的,似乎没找到替代的。。。

网友E:
MK9218 采用两个上管两个下管。注意好散热。没有问题。

网友F:
APW8815,8868,88xx。不少都能用,需要外加7805,N-MOSFET等

网友G:
vin=24
vo:12
io=15A   最大电流10A的,可以不?我司有合适的方案推荐。

有需要 可以加我QQ:33412543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MK9218 采用两个上管两个下管。注意好散热。没有问题。

十分感谢。

不过对方厂家的datasheet过于简单了,只有一页,还是“授信客户专用”。并且这一页里面的参数啥都不标,明显就是不想让人用的。

我只是散户而已,感觉不是大家批量化用的东西,不敢用啊。

要MK9218规格书或者样品,可以加我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W8815,8868,88xx。不少都能用,需要外加7805,N-MOSFET等

好的,一会儿买几个过来打样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vin=24
vo:12
io=15A   最大电流10A的,可以不?我司有合适的方案推荐。

10A差点意思啊。要是可以并联啥的倒也可以。
直接把型号贴这吧,说不定还有别人需要呢。

网友H:
国产没这么大电流的;
可以参考我发的文ZHANG:MIC28516/MIC28517,不过也没15A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一会儿买几个过来打样试试,谢谢。

对不起! 我的推荐有误,可能不行。主要是输出电压一项可能不达标。
可能仅APW8731C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