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宏定义

楼主(2022-05-02):
#define SHT0_0               (0*0x100u) /* ADC12 Sample Hold 0 Select Bit: 0 */
中0*0x100u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对应ADC模块在单片机内存的地址

网友B:
这个不是内存地址,是方便用来配置相关寄存器的配置位的,它已经帮你定义好了。

网友C:
只要用这个宏定义直接给寄存器赋值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想对Adcxxctl中的sht设置为0000,那么,你就可以用adcxxctl |= sht0_0

网友E:
如果是修改原先设置,必须清零原来的设置,才可新的设置, adcxxctl &= sht0_0。

网友F:
这个为何这样定义的?是指地址的么?

网友G:
这定义的有点特殊的,标识没见过的。

网友H:
是方便用来配置相关寄存器的配置位的。

网友I:
只要用这个宏定义,设置寄存器的方式

网友J:
你说的U这个字符吗?寄存器的宏定义

网友K:
主要是设置选择bit0呢?

网友L:
这个你看看代码上有的。

网友M:
宏定义表示的设置方式。

网友N:
C/C++规定,16进制数必须以 0x开头。

网友O:
这样就可以通过标志进行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