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仿真器使用出错

楼主(2022-05-02):
如下:
Fatal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一般软件版本和仿真器固件版本要对应。

网友B:
看看你的驱动装好了么.......卸了再装呢...........有时候是电脑驱动没装好呢

网友C: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USB线太细,换一根好的试一下。

网友D:
别人的仿真器到你电脑上试一下,看看是你的电脑还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E:
看看你的电压供电,测量引脚是否有电平的。

网友F:
看看开发板的电源是不是问题了。

网友G:
重启电脑或者编译环境。

网友H:
这个重新安装下软件的看看。

网友I:
这个调试提示重启电脑的,多注意下的。

网友J:
这个直接重启电脑的不就可以的了么?

网友K:
看提示的没啥多大难度的。。

网友L(2022-06-08):
这个可以汉化一下啊,主要是提示你初始化失败了

网友M:
不知道你接的是啥,建议你查一下接线处

网友N:
这个都提示你了,查看硬件,查看驱动,实在不行重启电脑

网友O:
好像系统不支持吧,我看到vista了

网友P:
你这个是不是系统的原因啊,我感觉

网友Q:
就是连接错误了,建议去查查硬件连接等等

网友R:
你用的是啥仿真器啊?

网友S:
这个工具用的paralel端口了,但是你系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