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和树莓派有可比性吗?

楼主(2022-05-02):
DSP和树莓派有可比性吗?为什么感觉树莓派这么火?

而 DSP 却没什么人玩儿呢?

或者说不是十分的入门的那种大众化呢?

网友A:
DSP的处理器太专业了吗?

网友B:
我还是感觉 DSP 比较高大上一些 或者在某些控制方面 。

网友C:
用树莓派好还是其他微型主板好?

网友D:
用树莓派好还是其他微型主板好?运行的操作系统复杂吧。

网友E:
树莓派什么软件都可以运行。

网友F:
DSP主要是做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G:
不一样的领域啊这个可没法比较

网友H:
两个应用方向吧,不知道怎么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