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网络通信

楼主(2022-05-02):
现在要用811做一个项目,涉及到网络通信,要用到的是ENC28J60网络模块,用SSI驱动,且要移植LwIP协议,请问我现在该怎么做?

网友A:
enc28j60用的很多。可以上网找找这个方面的例子

网友B:
关于嵌入式网络设计大概步骤为:
1.硬件网卡驱动的开发
2.TCP/IP协议的移植
3.网络应用程序的编写

网友C:
如果我的硬件网卡驱动参考网上的代码修改好了,但是我怎么去确保网卡驱动是成功的呢?

网友D:
网卡可以配置成回环模式(Loop-back),配置好后,自己发送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E:
先看手册,在理解协议,后看例程,大概懂了思路后写程序。

网友F:
你可以根据相关的例程来修改的。

网友G:
有自带的以太网模块可以使用。

网友H:
ENC28J60 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I:
这个LwIP协议网上有的。

网友J:
有很多的芯片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K:
网上有很多的文档可以参考。

网友L: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使用的。

网友M:
模块驱动的重任先完成。

网友N:
建议接开发板的 USB线不要插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