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阻容复位和复位芯片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2-05-03):
之前rest引脚一直用阻容复位电路
现在用复位芯片,
这两种有什么差别么?

没觉得复位芯片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说是用复位芯片,对电压的监测会更好一点
但个人一直用阻容复位

网友B:
感觉阻容简单直接

网友C:
租容复位主要是用于上电复位

网友D:
主要看单片机的复位性能
有些单片机复位能力强,可以不用外部复位芯片。
有些单片机复位能力弱,最好用外部复位芯片。如果坚持用阻容复位电路,一般要配个复位接口或按键。
一般外部复位芯片的复位能力要强于阻容复位电路。

另外还要看重要性和使用环境,电源电压稳不稳、是不是方便操作、有没有干扰导致复位等等

网友E:
芯片复位一般是配合看门狗芯片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单片机的复位性能
有些单片机复位能力强,可以不用外部复位芯片。
有些单片机复位能力弱,最好用外部 ...

如何判断复位能力的强弱
感觉现在芯片都差不多啊

网友F:
阻容复位一般是上电复位

网友G:
复位芯片是不是带一些保护功能,比如欠压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复位能力的强弱
感觉现在芯片都差不多啊

可以参考原厂评估板的原理图

网友H:
感觉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I:
复位芯片的可操作性高

网友J:
用复位芯片是不是可以多设置一些复位点呢

网友K:
阻容复位省钱啊

网友L:
阻容复位电路挺简单的

网友M:
那如何确定复位能力强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