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求推荐一个单片机

楼主(2022-05-03):
需求如下:
1、IO口能直接驱动蜂鸣器,马达;
2、只需要7个IO口;
3、常见的烧录方式。
麻烦大家了。
之前找了一个AT89LP213,各方面都很适合,买了之后硬是没找到怎么烧录...
大概是新手的原因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32位 ARM吧,可选一大堆。。。
马达需要驱动电路才能工作,因为IO直接驱动的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2位 ARM吧,可选一大堆。。。
马达需要驱动电路才能工作,因为IO直接驱动的电流不够。 ...

是个很小的马达,IO能直接驱动的,ARM那些太大了,尺寸希望5X5mm左右。

楼主:
另外尺寸希望在5X5mm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尺寸希望在5X5mm左右

用CX32L003,QFN封装,尺寸是3*3,有16个IO,烧录也方便,用J-link、st-link、u-link、cmsis-dap都可以烧录。

芯片购买链接:https://detail.1688.com/offer/627915359611.html?spm=a2615.7691456.wp_pc_common_offerlist_4575307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X32L003,QFN封装,尺寸是3*3,有16个IO,烧录也方便,用J-link、st-link、u-link、cmsis-dap都可以烧 ...

请问编程跟51差别大吗?

knk
这个是ARM,跟STM322F030差不多,用HAL库的。

网友C:
现在国产任意一家都可以满足,赛元,芯圣,STC,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STC的烧录器最好找

楼主:
大佬可以推荐一个型号吗?最好能用keil编程的。体积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国产任意一家都可以满足,赛元,芯圣,STC,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STC的烧录器最好找 ...

大佬可以推荐一个型号吗?最好能用keil编程的。体积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推荐一个型号吗?最好能用keil编程的。体积小一点

STC8H1K32S  keil编译直接用USB转串口工具烧录,如果赛元SC92F7422,芯圣HC89F3541,需要他们的官网买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H1K32S  keil编译直接用USB转串口工具烧录,如果赛元SC92F7422,芯圣HC89F3541,需要他们的官网买烧录 ...

好的,多谢了,我试一下STC8H1K32s。辛苦了

网友D:
单片机端口能直接驱动马达,这牛.逼不一般啊,起码200ma以上的输出吧。

网友E:
STC8H1K08-36I-TSSOP20/QFN20, STC8H1K16-36I-LQFP32/QFN32,  和 烧录仿真的 通用 USB 转串口, 都是免费送的,有 STC8H8K64U-45MHz-PDIP40 方便测试,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我试一下STC8H1K32s。辛苦了

样品  串口工具 我们都可以送的 联系我

网友F:
这个型号也有5X5

网友G:
MS51BA9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