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不支持编译器5吗?

楼主(2022-05-03):
一直用的编译器6,最近发现如下编译警告:
所以本人试图采用编译器5
但是添加了V5.07后发现ARM compiler还是没有version 5 这个选项
是不是这个型号的芯片不支持编译器5?,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pack包有问题,
现在都有6了?一直用的5

网友B:
E230是M23内核,ARM编译器5不支持M23,只能用6

网友C:
这还没注意过版本

网友D:
目前最高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E:
不需要打补丁的

网友F:
请问什么是M23内核啊

网友G:
编译器可以升级吗

网友H:
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I(2025-02-21):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也遇到这个了

网友J:
在 Keil MDK 中,选择编译器版本时,通常会在 Project 配置中选择 ARM Compiler 5 或 ARM Compiler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