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单片机IO口按图示设如何设置能输出低电平为2.0V...

楼主:
样品机测试能输出如图所示高低电平,而我们调试机中无论如何设置IO都不能输出和样机一样 在为低时,输出电平在2.0V,请求高手指点,多谢!单片机为STM8S0003,要求如下三个IO口 pc3 pb4 pb5都能输出图二所示,低电平时为2.0V的波形,供电为5V.
图1为IO口外搭电路,图二为样机所测得的波形,图三为调试中的波形 图四为IO设置(PB4 PB5只能设为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A(2022-05-05):
高低都是相对的,
在低电平的范围内即可

楼主:
是的,都是相对0电位而言,不知什么原因,无法输出和样机一样的电平,请指导,多谢!

网友B:
有个抬压动作是吧?是不是你原理画错了?

楼主:
确定,原理图没有错,我用同样的方法搭在样品上测和我们调试的机上测到的分别如图三和图四示波器所示,真不知道样品机MUC是如何设置才能输出所示电平的.谢谢!

楼主:
我假定样机是开漏输出,所示想到搭这样的电路来测试,但就是得不到样机所示的输出效果,不知哪位高手做过这样的设计,当然也许不是STM8S003MCU,而是其它什么具有特别功能的MCU设计而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