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大佬知道AT89LP213怎么烧录吗?

楼主(2022-05-03):
有大佬知道AT89LP213怎么烧录吗?

网友A(2022-12-07):
我记得好像得用专用的烧录软件才行

网友B:
这个AT系列的应该有烧录软件吧,是usbasp

网友C:
这芯片太老了,真的不值得再去鼓捣它了

网友D:
这个好像得用USBASP烧录软件才行

网友E:
你网上找AVR烧录器才对

网友F:
这芯片说实话挺难烧录的,麻烦多了

网友G:
AT系列的MCU好像都要用USBASP的烧录器

网友H:
话说,你用的是开发板还是自己绘制的电路板啊,没有板载的烧录器么?

网友I:
有点麻烦呢,我记得有个AVR烧录器,然后得找对应的烧录软件才行

网友J:
它这个需要ASP烧录器,普通的ISP烧录软件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