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大佬知道AT89LP213怎么烧录吗?

楼主(2022-05-03):
有大佬知道AT89LP213怎么烧录吗?

网友A:
是需要什么烧写工具吗?

网友B:
LP专用编程器。以前TB有售,现在好像没有了。

网友C:
请查阅工具厂商。在这个AN里面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 ... M-MCU-00002468D.pdf

网友D:
用烧录工具烧录呗

网友:
是的 用烧录器就行

网友E(2025-09-05):
烧录 AT89LP213 需用支持 ISP 的编程器(如 USBasp),按 datasheet 接好 VCC、GND、SCK、MOSI、MISO 引脚。打开编程软件(如 Atmel Studio),选对应芯片型号,加载 hex 文件,勾选擦除、编程、校验,点击开始即可完成烧录,确保供电稳定。

网友F(2025-11-13):
AT89LP213 烧录需用支持 ISP 的编程器(如 USBasp),连接芯片 ISP 接口(VCC、GND、SCK、MOSI、MISO),注意电压匹配(3.3V/5V)。打开烧录软件(如 ProgISP),选择芯片型号,载入 hex 文件,点击擦除、编程、校验。确保接线正确,供电稳定,部分需按住复位键上电,完成后断开连接即可。

网友G:
AT89LP213 支持 ISP 编程,可使用 Atmel-ICE、STK500 等编程器,通过 SPI 接口(SCK、MOSI、MISO 引脚)连接。也可采用串口 ISP,需外接电平转换电路,配合专用烧录软件(如 FLIP)。操作时需注意供电电压(3.3V/5V),按 datasheet 定义引脚连接,选择对应芯片型号后执行擦除、编程、校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