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输入捕获ne555多谐振荡器的周期

楼主(2022-05-03):
通过stm32的输入捕获ne555多谐振荡器周期,ne555多谐振荡器若电容短路,则一直输出高电平。要求电容短路时红色LED亮,蜂鸣器报警,如何写代码来判断电容是否短路?(或是可以在多谐振荡器模块进行判断?)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2022-07-29):
这个简单啊,就判断电平呗,判断电平高持续的时间

网友B:
你这个周期肯定是固定的吧,如果不固定的话是否有范围呢?

网友C:
正常来说你要判断一直是高电平才行

网友D:
. 高电平计数,低电平清零,如果这个数值大于多少,就可以判断为持续为高,进而判断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E:
正常来说,这个电容短路是什么意思?电容坏掉了么

网友F:
没这么做过,但是你可以判断这个引脚的电平状态

网友G:
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测量这个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大于某个时间就可以认为是高电平

网友H:
你不是说了么,电容短路是有状态输出的,持续高电平,这不就好搞多了么

网友I:
谐振模块估计是不行的吧,我觉得是不行

网友J:
你就按照自己的逻辑,就判断持续为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