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TimerA 级联成32bit的范例怎么找不到呢?

楼主:
文档也不够详细。。。

楼主(2022-05-06):
没有人回复,好可怜,只好自己来了:

void timA_56_init(void)
{
    timA_tick_low = timA_tick_high = 0;
    PWC_Fcg2PeriphClockCmd(PWC_FCG2_PERIPH_TIMA5 | PWC_FCG2_PERIPH_TIMA6, Enable);

    stc_timera_base_init_t TAsubSet = { TimeraPclkDiv16, TimeraCountModeSawtoothWave, TimeraCountDirUp, Disable, 6250-1};
    TIMERA_BaseInit(TMRA_DEV_SUB, &TAsubSet); //Gen 1ms overflow

    stc_timera_base_init_t TAlowSet = { TimeraPclkDiv1, TimeraCountModeSawtoothWave, TimeraCountDirUp, Disable, 65535};
    TIMERA_BaseInit(TMRA_DEV_SUB, &TAlowSet); //Gen linked 16bit counter

    TMRA_DEV_LOW->HCUPR_f.HCUP11 = 1; //Enable TMRA5's linked count  //其实就这一个置位就好了

    TIMERA_Cmd(TMRA_DEV_LOW, Enable);
    TIMERA_Cmd(TMRA_DEV_SUB, Enable);
}

网友A:
哈哈,笑晕,我看你就是懒得找把

楼主(点评):
确实没有范例,DDL也没有相关库函数,只能操作寄存器

网友B:
级联32位什么意思?

网友C:
用户手册上说的很明白,也很简单,随便找一个例程就能实现了

网友D:
硬件上进行级联吗

网友E:
个人觉得无需级联

网友F:
就是一种启动方式哈

网友G:
TMRA_DEV_LOW->HCUPR_f.HCUP11 这个标志位是什么啊

网友H:
级联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I:
这种操作主要在什么情况下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