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爆炸

楼主(2022-05-03):
用4个二极管1n4007,制作桥式整流电路,做好后接220V电源,照明灯亮,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直流220v,交流还剩110v,所以想并联个电容把交流过滤掉,结果4个二极管全爆炸了,电容完好,电容用的是220v,330μf的,是不是电容放的电把二极管烧坏了。请问哪里不对呢?

@cjseng :坛友的意思是说二极管的电流较小所致?思考了一下感觉确实如此,谢谢提醒。
这个电容一般都用400V的
上电时,电容相当于短路,也就是整流桥输出是短路,串一个NTC电阻限制一下电流可以改善

网友A:
估计是过流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过流烧毁

感觉是1N4007质量问题,上面的标记非常模糊。

网友B:
220v 的电容耐压不够,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 的电容耐压不够,击穿了。

这个电器耐压问题已经认识到了,准备换成400V级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器耐压问题已经认识到了,准备换成400V级别的

630v 才行,峰值为√2xU,或用交流耐压250v的.  万用表量出来的是整流后脉动电压的平均值.峰值不止100v.  300uF对于220v高压是很大的容量了.一般电子管收音机里高压电容才几十uF.所以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很大,造成1007炸飞.可换功率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0v 才行,峰值为√2xU,或用交流耐压250v的.  万用表量出来的是整流后脉动电压的平均值.峰值不止100v.  30 ...

那么为什么开关电源初级侧滤波电容几乎都是400V等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为什么开关电源初级侧滤波电容几乎都是400V等级?

理论上400v够了,但考虑系统可靠性,宁可选高一档.去油香收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器耐压问题已经认识到了,准备换成400V级别的

没用缓冲,二极管也可能承受不了开机冲击电流。

网友D:
浪涌也会烧二极管,要有防浪涌零件。电容耐压用400V以上的。用过无数此类电路,基本不会有烧的。

网友E:
电容充电瞬态的电流很大,容量越大则瞬态电流也就越大,完全可以远远超出二极管的承受极限,炸掉正常得很。另外,电容的耐压不够,注意交流电压的定义是有效值,而整流时要考虑峰值且必须留取足够余量。还有,楼主贴对整流后的电压描述也不对,不能说交流还剩xxV,整流后为脉动直流且从0起,峰值为220V的1.4倍。万用表交流档是设计用来测交流有效值的,不可用于测量非交流信号,否则得出的数值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充电瞬态的电流很大,容量越大则瞬态电流也就越大,完全可以远远超出二极管的承受极限,炸掉正常得很。 ...

的确是坛友所说的原因导致,已经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