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mel-ICE IAR/AVR studio6/7不识别

楼主:
大家好,我手上有块Atmel-ICE PCBA仿真器,一直以来在win10 X64或win11 x64系统,IAR for AVR环境下使用都是正常的。2022年4月20日晚下载Atmega16A程序使用正常,5月1日上午使用正常,而后出门电脑没有关机,自动休眠。晚上再使用时IAR提示没有连接到CMSIS_DAP。在系统设备管理器下没有Atmel或者Microchip项显示,反复拔插Atmel-ICE USB线,发现是USB输入;符合HID标准的供应商定义设备。

在家里的另一台win10机上也是一样,换朋友的电脑,也是win10系统还是显示USB输入设备。我自己的旧电脑是win7系统也显示为、usb输入设备,旧电脑换成winxp系统还是usb输入设备。
在网上我也找了一些驱动去安装但是不行。用Atmel Studio 7 客户端,也是不能识别到Atmel ICE。
现在Atmel-ICE插到电脑上Status 双色灯绿色常亮,红色闪烁。Mainpower和Tagert Power不亮。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的Atmel-ICE固件丢了?我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04):
经过不懈努力总算解决了。重新烧写了atmel ice的固件问题解决。我的电脑上安装的是atmel studio 6.2,以此我说下固件刷写步骤:
1. 连接atmel ice到电脑。
2. 在atmel studio安装目录下有个tools文件夹,此文件夹下存储的是各个开发器的固件。选择atmel ice文件夹下atmelice_fw.zip文件,拷贝到atmel studio安装目录下atbackend文件夹下。
3. 按windows标键和R键,在运行中输入cmd,打开cmd。
4. 输入命令 cd空格C:\Program Files (x86)\Atmel\Atmel Studio 6.2\atbackend。注意空格后是atmel studio安装路径。
5. 再次输入命令atfw -a atmelice_fw.zip -t atmelice。注意-a和-t后面都有空格。
6. 等待完成即可。
至于我的atmel为什么会出这问题,经过我的反复试验发现,在开启可调电源时就会造成atmel估计丢失。再次也请大家注意。同时以上方法也适用于其他atmel开发器固件恢复。

网友A:
我这个一直下不去程序,链接不成功

网友A:
用这个下载器下的

网友B:
现在还用这个得好像很少了

网友A:
那你们怎么下载AT16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