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时钟切换问题,HSE换到MSI,程序不执行

楼主(2022-05-04):
现在是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我设置了外部HSE晶振,然后通过pll 倍频到24MHZ,  如果我用内部MSI 8Mhz也倍频到24Mhz,程序里面切换是切换不了,直接设置时钟哪里卡死,如果我单独24MHZ,两种都能正常运行,程序里面自由切换 切换不了
这是MSI的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I|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0;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RCC_PLLQ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下面是HSE的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I|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RCC_PLLQ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用的是hal的库,上面程序都是软件stm32cubemx自动配置出来的。
之所以我想这样应用,是想低功耗100khz运行,目前来说msi来配置高频或者100khz,最终100khz运行的时候电流都可以达到手册上面说的30ua。
但是一旦我应用了HSE作为时钟源,100khz,最终最低是90ua左右,多了60ua左右,PLL和HSE我都设置关闭了。
__HAL_RCC_HSE_CONFIG(RCC_HSE_OFF);
__HAL_RCC_PLL_DISABLE();
所以最后的问题PLL配置这边的问题。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A:
你是说从HES/PLL 供时钟改为MSI直接供时钟吗?

平常没这么玩过,应该可以。 我先试试后再这里回复你。

网友A:
我找了块L4的板测试了下,切换还挺顺畅的。
先是基于HSI时钟源并启用PLL,令其输出系统时钟。

后来,我将系统时钟切换为MSI【24MHz】并关闭PLL.

测试代码如下:

  while (1)
  {

  if (counter < 10)

   { HAL_Delay(2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counter++;
         }
                else

        {

                if(flag!=0xa5)
                {

               switch_Clock();  //switch clock into MSI with PLL off

                 flag = 0xa5;

                __HAL_RCC_PLLCLKOUT_DISABLE(RCC_PLL_SYSCLK);
                __HAL_RCC_PLL_DISABLE();

                }

                HAL_Delay(5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

  }

void switch_Clock(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0;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9;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M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