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xE测评】+串口使用

楼主(2022-05-05):
一,开发板开箱以及接线

   本次测评的开发板来自于大掌柜的厚爱,让我有这次测评的机会,在这里谢谢大掌柜。本次的主控芯片为APM32E103ZET6,可以理解为APM32F103ZET6的加强版,  在主频上有所提升。工作频率为120MHZ,Flash为512KB,SRAM为128KB,板载的是TYPE-B接口和标准JTAG/SWD调试接口。刚接触这个芯片,还不了解,所以首先第一步是要把资料找齐。这里是官网链接https://www.geehy.com/

下载这个板子的资料到自己的电脑,这里官网没有进行打包,所以自己整理一下就可以。

打开板子原理图,查看SWD下载接口,本次采用ST-LINK和USB转TTL进行开发板的调试。由于我没有TYPE-B的USB线,所以供电使用ST-LINK上带的电源供电即可。
二、程序修改
打开SDK中的USART程序代码,我对GPIO, USART进行了封装,并在USART中增加了printf函数,方便调试。
对串口函数进行封装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SART_REC_LEN 200

unsigned short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数组
unsigned short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志位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sts 状态寄存器
        //DATA 数据寄存器
        while((USART1->STS&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ATA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int  bound)
{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 RCM_APB2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 RCM_APB2_PERIPH_USART1);

        //TX
        gpio_config.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
    //RX
    gpio_config.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config.pin = GPIO_PIN_10;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baudRate = bound;
    usart_config.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config.mode = USART_MODE_TX_RX;
    usart_config.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
        NVIC_EnableIRQRequest(USART1_IRQn, 2,3);
        USART_Enable(USART1);
        USART_EnableInterrupt(USART1, USART_INT_RXB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
        u8 Res;
        if(USART_ReadIntFlag(USART1, USART_INT_RXB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x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usart.h文件
#ifndef _usart_h
#define _usart_h

#include "apm32e10x_usart.h"
#include "apm32e10x_gpio.h"
#include "apm32e10x_rcm.h"
#include "apm32e10x_misc.h"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int  bound);

#endif
主函数:
/***********************************************************************/
//主函数
#include "apm32e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nvic_config();
    led_init();
    adc_init();
    usart_init(115200);

    while (1)
    {
        led_on;
        delay_ms(200);
        led_off;
        delay_ms(200);

        printf("hello world \r\n");
    }
}
结果:
printf打印函数使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