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我遇到的一些热插拔问题和思考

楼主(2022-05-04):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带电插拔MCU的烧录脚后,有时会出现无法烧录现象,然后用万用表一测,发现SWD脚对地短路了。
另外就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经常有热插拔场景的,多多少少也会出现IO脚损坏或者直接把芯片打坏的情况。

那么,热插拔为什么会打坏芯片呢?

热插拔导致硬件受损的原理主要有三:
  • 短时过流:当副板插入主板时,主板已经处于稳态工作状态,此时主板时上的电容都已充好电。副板与主板接触时,副板的电容会从主板中吸入大量电能,产生一股比正常工作时高出数倍的强大电流,轻则导致系统复位,重则烧坏走线和元器件;
  • 瞬态过压:主板与副板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电位差,如果接触前没有提前将两个板子一起接地,那么这种电位差如果较高的话,可以瞬间击穿MCU的IO接口;
  • 静电:这种情况冷热插拔都可能出现。

一些常见的热插拔保护措施:
  • 热插拔前,将主板和副板的地提前接好,同时操作人员也应佩戴同一接地的静电手环;
  • 过流限制:在发生过流的回路中加保险丝、热敏电阻等;
  • 过压保护:在热插拔接口IO处并联TVS管,低速信号IO口可以考虑同时加限流电阻;
  • 专用的热插拔防护芯片、专用热插拔防护接口等等。

网友A:
热插拔必须要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B:
TVS管+串联电阻 能完美解决,我没烧过IO。

网友C:
mark一下~留作参考~

网友D(2022-11-04):
TVS管+串联电阻

网友E:
加ESD做热插拔保护

网友F:
最主要的是,你手上有静电。 这种情况个体差异很大,有些员工烧程序就容易打坏芯片,有些员工烧一天一个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