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_AddOn_V3.0.0中IAR_GD32F4xx_ADDON.3.0.0.ex_问题

楼主(2022-05-04):
今天在官网上下载了GD32F4xx_AddOn_V3.0.0.rar,想安装IAR_GD32F4xx_ADDON.3.0.0.exe文件,搭建IAR开发环境,打开后发现不是exe文件,是EX_文件,不能安装,如下图所示
是我下载错了还是**作不当导致?

楼主:

@神器飞天@锐鑫同创

楼主:


网友A:
把ex_改成ex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ex_改成exe就可以了。

谢谢,修改后使用管理员运行,会自动选择IAR路径,安装完成就可以使用了。再次感谢

网友B:
最低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C:
后缀名字有问题吧

网友D:
文件命名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是怎么变成这个后缀名了呢

网友F:
会不会是中毒了啊

网友G:
使用默认的路径就行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