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网友做过批量的led灯驱动器

楼主(2022-05-04):
最近工业园区有个老板对自己做led灯驱动器,给某灯笼做流水灯的。
其中一款:

这款是隔离的
这是我核的成本

单片机是otp就是闪烁程序。
目前成本在ee13变压器(5V1A)和otp单片机,请问ee13的变压器批量多少?我的成本核的有问题吗?

网友A:
SO-8封装GPIO的单片机,批量只要3毛

网友B:
这种拼成本的电路,往往没有任何的防浪涌,有机会上电瞬间烧毁,遇到不少。买的LED灯烧毁的大部分是两个原因:1、电源电路无浪涌防护烧毁。2、灯珠坏了一个,整串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8封装GPIO的单片机,批量只要3毛

隔离款

现在布局准备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8封装GPIO的单片机,批量只要3毛

非隔离款:

布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离款

现在布局准备照抄

R7是1k这么大的吗,有没有算错?
Q1-4,单片机没跑的时候,不是电源直通GND了吗

楼主:
目前分析:
隔离款:
1、220V侧压敏电阻要搞一个
2、单片机到MOS驱动要一个下拉电阻。或四个mos用玩具电机一片ic搞定
3、这款电路是恒压,恒流靠初级的电流限制。
非隔离款:
1、220V侧加压敏
2、单片机到mos,要加下拉
3、软件闪烁时,尽量保持一路led负载,全开路20多V。这个芯片时恒流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还行,  这种 量产 ,都是 拼成本 啊 。

据老板反应,5000个要坏700个。坏的板子退回厂家。
我现在好奇,坏的板子退回去修吗?,还是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是1k这么大的吗,有没有算错?
Q1-4,单片机没跑的时候,不是电源直通GND了吗 ...

cs电阻,标1k的都是待定的。还有反馈电阻。我买成品ee13,5V1A的变压器。跟原来的变压器引脚参数不一样。

Q1-4真的都是直通单片机的。没有任何电阻。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核下玩具电机的驱动芯片成本,一片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分析:
隔离款:
1、220V侧压敏电阻要搞一个

恒流的话,单片机没跑起来的时候,让LED起码亮1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cs电阻,标1k的都是待定的。还有反馈电阻。我卖成品ee13,5V1A的变压器。跟原来的变压器引脚参数不一样。 ...

反正IO数量够,还不如1个IO控制1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的话,单片机没跑起来的时候,让LED起码亮1路吧?

非隔离款,有三个电阻(1206),做负载(芯片的datasheet,电压要大于20V),同时稳压管给单片机供电。
这款,我在搞呼吸灯,没搞成功。振荡。

会不会是C2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IO数量够,还不如1个IO控制1个MOS

这个点子不错。
我准备把两个板子合并。
非隔离和隔离准备选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隔离款,有三个电阻(1206),做负载(芯片的datasheet,电压要大于20V),同时稳压管给单片机供电。
...

到时在看。
先仿,稍改进,然后合并。
有隔离的,电压恒定,有利于单片机工作。led灯恒流麻烦
非隔离的,恒流驱动,单片机靠稳压管,led灯限流容易。
都是变负载,流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拼成本的电路,往往没有任何的防浪涌,有机会上电瞬间烧毁,遇到不少。买的LED灯烧毁的大部分是两个原 ...

这个电路我已测绘下来,家用的led灯我经常修,驱动器比这个好点,至少有个。
我测绘的电路基本把我吓傻了。然后问下老板(使用方),经常有坏的,都是退回去的。
单片机复位时,IO是悬空的。压敏电阻+保险丝,有焊盘,没元件。
我就是这种低成本的东西,退回去就扔了吗还是维修,估计600k,要修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8封装GPIO的单片机,批量只要3毛

用过这种引脚的变压器吗?原变压器:
这种变压器引脚,淘宝搜不到。
只能搜1,2,4,5,对的上。
如下:
EE13-YK5V电气参数:1,N1 [2-1] 0.18/148T,N2 [10-6] /0.3*2/12Tj交叉,N3 [4-5] 0.18/37T, 2,N1/N3不交叉、N2交叉;2,6,5或1,10,4为同名端
次级要颠倒

@lfc315 :我搞汽车行业的,也接触不到。只是之前做工装强行搞了下,做技术储备的。个人还是希望用成品,自己调,做顺风车。
一般找芯片的技术支持,他对芯片配什么样的变压器参数应该了解
现在的工作根本不接触到变压器。。。

网友D:
拼成本,不讲质量的东西,现在不做了,做LED行业12年了

网友D:
这种产品,挣不到什么钱,还一堆售后问题,给钱都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产品,挣不到什么钱,还一堆售后问题,给钱都不做

我提前看到问题了。
合作方式,老板自己承担风险,我写写软件,改进一下。再把ws2812花里胡哨的东西弄下。
我考虑的是
1、积攒一点opt单片机仿真器。
2、变压器打个样(多留抽头),初级抽头,预留24V供电,次级加绕组。
3、灯带,fpc没打过样。。
挣点生产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SO-8封装GPIO的单片机,批量只要3毛

我们公司卖2毛

哈 牛牛牛

网友A:
灯笼灯饰都是节日挂几天,撑过几天就扔了,没必要做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拼成本,不讲质量的东西,现在不做了,做LED行业12年了

这个电路板是放在灯笼里的,pcb有焊线引出接插件。安装时pcb是用热缩管包住。
里面的电解电容有什么门道?
1、整流桥出来的400v 4.7uf,有的是130℃的(橙色,有LED字样),有的105°C(深蓝色,有的也有LED字样)。
2、辅助绕组的电容和次级的电解电容都是105°C。
这个老板是从浙江义乌帮过来的。低端制造业往穷的地方迁移

楼主:
留个联系电话,谢谢,能用c语言吗?

网友F:
你这只是物料成本。还要算上贴片加工费用,手焊件的加工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比你物料成本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只是物料成本。还要算上贴片加工费用,手焊件的加工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比你物料成本还多 ...

是的。
系统总体还可以优化设计,比如电路板,焊母座。
实际灯带引线,还是人工焊的(用户方),这个可以改。这块省下来的比电路板还厉害。
一般这种打个电话就能拿到东西的老板,供货方也不傻,直接30%定金就回本,剩下都是利润,慢慢要。资本家有宰资本家的方法。
这个老板跟我说的拿货价我是不信的。我把这个bom成本给他估了下,他就下定决心自己搞了。可想而知,别的资本家是怎么剥削他的。
另外我告诉你,这个非隔离的比隔离的贵,傻了吧,非隔离的电感是2mH EE10的。有种冤大头的感觉。

网友G:
MT3773手册上使用的变压器就是1.4.6同名端,你是在找这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MT3773手册上使用的变压器就是1.4.6同名端,你是在找这个变压器?

文字说的是1,10,4同名端

图片却是1,4,6

我当时没仔细看图片说明,看的是文字,我以前买的ee13-yf12v同名端是对的。
我还得问一下,不然板子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G:
MT3773手册上使用的变压器就是1.4.6同名端,你是在找这个变压器?

板子实际测绘1脚接mos,2脚接DC310+
4脚接FB,5脚接DC310-
6脚接整流二极管,10脚次级地。
芯片反激电源,次级和辅助绕组同相,确认同相端。然后初级绕组,接驱动的是同相端。
最后确认1,4,6.MT3773,这个芯片是启动电压要15.5V。辅助绕组要比次级多。那种5V和辅助绕组匝比相同的估计用不了。
我手上有EE13-yf12V的,辅助绕组是降压的,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留个联系电话,谢谢,能用c语言吗?

嗯 都用C的  BBS私信 提示权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