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GPIO设置成上拉输入模式,跟浮空输入一样

楼主(2022-05-04):
pi, IO, gp, ni

正在做按键程序,按键是用的是硅胶软按键,使用STM32  上拉输入模式   用手触摸不会有反应,使用AT32F413A  设置IO为上拉输入,使用手触摸会有反应,偶尔还会误操作。理论上讲,上拉内部是70KΩ的电阻,手去触摸不应该会有作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3|GPIO_PINS_4|GPIO_PINS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ort_wirte(GPIOB,gpio_output_data_read(GPIOB)|GPIO_PINS_3|GPIO_PINS_4|GPIO_PINS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手册上说  设置ODT寄存器可以选择上拉下拉,设置端口输出寄存器依旧感觉上拉没效果

网友A:
把这个语句去掉试一下
gpio_port_wirte(GPIOB,gpio_output_data_read(GPIOB)|GPIO_PINS_3|GPIO_PINS_4|GPIO_PINS_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语句去掉试一下
gpio_port_wirte(GPIOB,gpio_output_data_read(GPIOB)|GPIO_PINS_3|GPIO_PINS_4|GPIO ...

一样的   我加这个就是看到数据手册上说的是设置为输入时  ODT寄存器是上拉或者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语句去掉试一下
gpio_port_wirte(GPIOB,gpio_output_data_read(GPIOB)|GPIO_PINS_3|GPIO_PINS_4|GPIO ...

PB3  需要做特殊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   我加这个就是看到数据手册上说的是设置为输入时  ODT寄存器是上拉或者下拉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你调用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配置了,所以不需要再像你这样去写ODT。

PB3/4是JTAG引脚,你需要将JTAG禁用,才能做GPIO使用,并且注意此时不要接 at-link 之类的下载工具。

网友C:
stm系列输入不需设置,默认的,因为输入输出公用。所以,70K偏大,10K刚刚好,因为有防静电、误操作等等方面的因素。

网友D:
上拉输入和浮空输入是两回事

网友E:
外部再加个上拉和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