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072爬坑记录

楼主(2022-05-04):
环境:MDK 5.25
官方开发包:hc32l07x_ddl_Rev1.1.10224

  • 坑一:编译警告

    ADC的官方例程,点击“option for target” AC6 会自动变成AC5,之后 ADC
  1.     AdcMskTrigPC15       =  1u<<31,        /*!<选择PC15中断源,自动触发ADC采样*/
   这一行就会报警告,手动改成AC6编译后警告消失,只要点开“option for target”  就会自动变为AC5,之后警告继续;
    这个坑,我可能和我的MDK环境有关系(但是我用STM32都是正常的。。。)有待确认!!!!
  • 坑二:ADC+SYSTICK
现象:单独运行 “adc_scan_jqr_sw” 与 “sysctrl_systick” 例程,运行正常;
两个例程组合在一起,程序不运行,注释掉“DDL_ZERO_STRUCT(stcAdcCfg);”  才运行起来!!!!
至于功能受不受影响想,今天不测了,感觉入坑了,5555555555555555
///< ADC模块初始化
void App_AdcInit(void)
{
    stc_adc_cfg_t              stcAdcCfg;

//    DDL_ZERO_STRUCT(stcAdc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dcBgr, TRUE);
    Bgr_BgrEnable();        ///< 开启BGR
    ///< ADC 初始化配置
    stcAdcCfg.enAdcMode         = AdcScanMode;              ///<采样模式-扫描
    stcAdcCfg.enAdcClkDiv       = AdcMskClkDiv1;            ///<采样分频-1
    stcAdcCfg.enAdcSampCycleSel = AdcMskSampCycle8Clk;      ///<采样周期数-8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AdcMskRefVolSelAVDD;      ///<参考电压选择-VCC
    stcAdcCfg.enAdcOpBuf        = AdcMskBufDisable;         ///<OP BUF配置-关
    stcAdcCfg.enInRef           = AdcMskInRefDisable;       ///<内部参考电压使能-关
    stcAdcCfg.enAdcAlign        = AdcAlignRight;               ///<转换结果对齐方式-右
    Adc_Init(&stcAdcCfg);

}
以上测试都是代码运行测试,未作性能验证。

希望能看到华大的人员来解释一下。

还有碰到其他坑的问题?

网友A:
你说的这两点,在我电脑上好像并不存在问题

网友B:
哈哈,感谢分享避坑经验。

楼主:
现在的感觉就是,后悔了选这个型号,但是板子已经打样了……

网友C:
第一个警告问题可以忽略,移位超出了。
第二个问题是华大的库函数把systick时钟用来做死等的延时函数了,你需要修ddl.c里的delay函数.
以上两个问题都不是坑,是你没深入熟悉华大的库函数问题。不是所有的自己没调通的就说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警告问题可以忽略,移位超出了。
第二个问题是华大的库函数把systick时钟用来做死等的延时函数了,你 ...

好吧,那我搞个定时器做系统时钟吧。
谢谢你的回复,继续调。

网友D:
哈哈,楼主分享的爬坑经验非常好

楼主:
每次进入调试界面就会卡死;
测试例程:gpio_output
改动地方:
- LED 引脚改为PC13
- device 选择hc32L072KATA
- 加入烧写算法

楼主:
断掉调试结束后,推出调试模式提示这个;
之后就需要 在进程里 强制结束MDK ;

楼主:
解决方法:参照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175-1-1.html”
去掉中文路径;
代码编码方式改为: ansi 就好了。板子已经打样了,自己约的**,含泪也要打完;

网友E:
哈哈哈,欢迎分享避坑经验。

网友F:
以后需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G:
是个芯片都会有坑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I:
看来是得避免中文字符的出现啊

网友J:
感觉只要能爬出来的都很厉害

网友K:
会在哪个界面卡死呢

网友L:
感觉不太好爬啊

网友M:
为什么原来那个引脚不能用呢

网友N(2022-06-07):
这个联合使用比较复杂了。

网友O:
哈哈,感谢楼主分享分享避坑经验。

网友P:
这个以后需要注意下。

网友Q:
这个兼容性比较差吗

网友R:
看来需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

网友S:
HC32L072不能兼容吗

网友:
以后熟悉华大的库

网友T:
最终方案呢?怎么处理

网友U:
现在用图形开发简单多了

网友V:
能够直接替代st32的芯片吗

网友W(2023-12-10):
哈哈,谢谢分享你的避陷阱经验。

网友X:
看来我们需要避免汉字的出现

网友Y:
原来的别针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Z:
这种联合用法相当复杂。

网友AA:
哈哈,老板分享的攀岩经验非常好

网友AB:
有无大概是软件版本的問題啊

网友AC:
我觉得任何能爬出来的东西都令人印象深刻

网友AD(2024-01-11):
哈哈哈,欢迎分享你的避陷阱经验。

网友AE:
你以后需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AF:
似乎有太多的事情要注意。

网友AG:
hc321072不兼容

网友AH(2024-02-18):
最后的计划是什么,怎么处理呢

网友AI:
小华技术3284494788@qq.com

网友AJ:
哈哈哈,国产芯片用起来肯定有些坑要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