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疑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05):
(1) C54改为电阻(比如33K)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运放5脚有电阻到地,在此电路中,有无C54无影响。但5脚接电阻到地是必须的。
(2) C50放大器变为低通,截止频率为1.6KHz,如果取消C50,截止频率24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54改为电阻(比如33K)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运放5脚有电阻到地,在此电路中,有无C54无影响。但5 ...

我说分析不通,原来C54是应该用电阻代替,谢谢坛友。

网友B:
我有个疑惑:这个电路看起来像是做信号处理的,由于C50的存在,电路可否视为积分电路,并接的电阻视为防止C50饱和的电阻。
同时如果这个芯片是做微信号处理,运放的内阻,不应该被忽略吧!内阻与C54也可以组成一阶低通。
C54 在某一频率下,阻抗达到约为0时 ,才能使Up=UN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惑:这个电路看起来像是做信号处理的,由于C50的存在,电路可否视为积分电路,并接的电阻视为防止C ...

对这种情况非常疑惑,请问这种形式的电路多出现在什么功能的电路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这种情况非常疑惑,请问这种形式的电路多出现在什么功能的电路中?

上面用的芯片是高精度,低温票,用于信号处理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输入端直接接电容的。关键是你找的这个电路是实现什么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