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的低功耗@搞机的韩小明

楼主(2022-05-05):
1、GD32F303与STM32F103的低功耗配置有何差异?
2、功耗在STM32F103上150uA左右,换成GD32F303后,功耗在3mA左右;
3、使用最小系统板,将所有IO口设置为模拟输入,其他外设都不开的情况下,深度睡眠的功耗也在190uA左右,待机模式在85uA左右,比规格书上说的要大好多;

因为低功耗的问题,项目卡了很久,希望各位大佬支招,谢谢!

网友A:
像这种低功耗,一般用在手持设备么

网友B:
相差的太多了

网友C:
外设没有控制好?

网友D:
初始化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E:
需要改变引脚模式吗

网友F:
最小系统的功耗着实大了点

网友G:
换一片也是这样吗

网友(2022-06-22):
粉丝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