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单步调试hardfault?

楼主(2022-05-05):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问题,把软件重启一下试试。

楼主(点评):
重启过,也不行,包括调试SWD的时钟频率都调过,都不行

网友B:
哪个版本?
换个版本的MDK试试

楼主(点评):
我在两台电脑上用的keil是一样的版本,同一个安装程序安装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的问题,有些厂家的CPU调试暂停(单步)时看门狗正常运行,CPU会复位导致调试进入hardfault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受到 ningling_21 的启发,我把keil5重新安装了一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