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IDE比keil慢

楼主(2022-05-06):
我使用stm32cube IDE和keil相同的icon,相同的bsp配置文件。基本相同,但是两个工程跑出的结果不也一样。包括相同的摄像头参数,拍摄后导出的图片亮度也不一样。
还有就是最严重的,stm32cubeIDE烧写完后,明显单片机运行速度比keil烧写后的慢。特别在从显示屏的刷新延迟能耐很明显的察觉到。这是什么原因呢。
stm32cubeIDE工程是生成elf文件,keil是axf,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基本都是在用keil,么对比过

网友B(2022-11-19):
还是习惯于使用keil的编程代码。

网友C:
单片机运行速度比keil烧写后的慢?这个都一样的。

网友D:
是不是stm32生成的代码存在执行检查呢?

网友E:
使用stm32cubeIDE生成的代码,编译的也慢。

网友F(2024-10-21):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G: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H: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I: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J: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K: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L: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M: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N: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O: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