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生成代码的时候卡在生成界面上

楼主(2022-05-05):
我的版本为6.1 kill为5 也是这种情况 卸了重新下也是这样

网友A:
将.ioc 工程文件复制到一个新路径下,重新生成MDK等文件。原路径下的文件不要了,因为可能有错误导致的这个现象

网友B:
可能是pc内存占用问题,观测一下内存使用率,如果负荷多的话关几个软件。再重新建一个工程尝试,再不行尝试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C:
生成的时候先把MKD工程关掉就不会了!

网友D:
把生成的工程代码里面的 .mxproject,跟其他两个文件的文件名以.开头的,都删掉,重新打开cubemax,点击生成工程就行了

网友E(2022-11-17):
关闭keil,然后在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重新关闭STM32CubeMx软件的。

网友G:
是stm32f4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H(2023-02-20):
可能是pc内存占用问题,观测一下内存使用率,如果负荷多的话关几个软件。再重新建一个工程尝试,再不行尝试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I: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J:
之前遇到过,就是重新再开软件就行了。

网友K:
我也遇到了

网友L:
把keil的工程关掉再生成

网友M:
关闭keil 再开的。

网友N:
关闭后再生成

网友O:
用最新版stm32cubemx

网友P:
这种时候估计是软件出问题了。

网友Q:
我之前也出现过,重启软件就好了。

网友R:
感觉像是有些文件被占用了,获取不到权限就卡死了。

网友S(2023-03-23):
硬件配置太低了还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N:
关掉keil再重新生成试试

网友T:
将.ioc 工程文件复制到一个新路径下,重新生成MDK等文件。

网友U:
原路径下的文件不要了,因为可能有错误导致的这个现象

网友V:
可能是pc内存占用问题,观测一下内存使用率,如果负荷多的话关几个软件。

网友V:
再重新建一个工程尝试,再不行尝试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W:
可能是pc内存占用问题,观测一下内存使用率

网友X:
如果负荷多的话关几个软件

网友Y:
再重新建一个工程尝试

网友Z:
再不行尝试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AA:
重新生成一下试试

网友AB:
把mdk关掉再生成

网友AC:
如何解决STM32CubeMX生成代码时的错误?

网友AD:
可以检查编译器的设置是否与实际硬件匹配,并进行适当的更改。

网友AE:
如果编译器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代码生成失败,从而出现卡顿情况。

网友AF:
如果电脑性能较低,可能会导致STM32CubeMX运行缓慢或卡顿。这时可以尝试关闭一些占用CPU资源较高的程序,或者升级电脑硬件。

网友AG:
如何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

网友: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STM32CubeMX软件

网友AH(2023-04-23):
如果使用的STM32CubeMX版本过旧,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问题

网友AI:
建议升级到最新版的STM32CubeMX。

网友AJ:
如果工程文件夹路径过长,可能会导致编译器无法识别该路径,从而出现卡顿情况。

网友AK(2024-06-06):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AL: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AM: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AN: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AO: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P: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AQ: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AR: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AS: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