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高频正弦信号幅值放大问题

楼主(2022-05-05):
您好各位前辈 我想问个问题 针对于10MHZ-11MHZ的高频正弦信号进行放大 能给些思路吗 可能要放大到接近30vpp 先有信号的输出在12vpp左右

网友A:
需要一个高压高带宽的功率运放或成品的高频放大模块。功率带宽在300M差不多。才不至于因运放带宽限制电路性能。

网友B:
现有12Vpp,加一级类似收音机中放是不是就可以了?把LC回路的Q值做小点

网友C:
正弦波12V Vpp放大到30V Vpp,放大倍数2.5,则使用10MHz以上增益带宽的 放大器即可。
也可以参考高频调谐放大电路来做。

网友D:
SR  > 15V*2*Π*11MHZ = 330V/μs;
GWB >2.5*11MHZ = 27.5MHZ.
耐压>>30V.
需要以上这样运放可以。
TI 没有,
ADI 有几个,2.2美金以上

网友D:
没啥特别要求,就用三极管搭放大电路。
要不然用个变压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高压高带宽的功率运放或成品的高频放大模块。功率带宽在300M差不多。才不至于因运放带宽限制电路性 ...

好的 谢谢您 我去找找相关运放 成品模块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特别要求,就用三极管搭放大电路。
要不然用个变压器放大

具体要求不高 只是需要给一个环能片提供11MHZ左右正弦波 甚至类似方波也可以达到实验要求 我做了实验发现先有振幅导致实验现象不好 但是vpp从5一直加到现在的12 效果在提升 但是三极管放大我已经做了一个了 只做到12vpp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特别要求,就用三极管搭放大电路。
要不然用个变压器放大

请问 变压器需要去找什么类型的可以用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 我去找找相关运放 成品模块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

找射频模块厂商,国际大厂有的。不过有点大材小用了。频率比你要用的高多了。

对 就是感觉大材小用了 都是好几百M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求不高 只是需要给一个环能片提供11MHZ左右正弦波 甚至类似方波也可以达到实验要求 我做了实验发现 ...

三极管搭的的方案发出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变压器需要去找什么类型的可以用呢 谢谢

用镍锌磁芯,环形的 2:5 ;初级激励功率够大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求不高 只是需要给一个环能片提供11MHZ左右正弦波 甚至类似方波也可以达到实验要求 我做了实验发现 ...

估计用分立器件加变压器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求不高 只是需要给一个环能片提供11MHZ左右正弦波 甚至类似方波也可以达到实验要求 我做了实验发现 ...

用LDMOSFET 做放大,一级就够

网友D:
还可以做LC 谐振电路,也可能把电压升上去。关键看负载功率和信号源功率是否匹配。

网友F: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他没说。
就是后级带不带负载,
回头他要是说后级带50欧的负载,那你们前面说的那些就都白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他没说。
就是后级带不带负载,
回头他要是说后级带50欧的负载,那你们前面说的那些就都 ...

认同,开放性讨论。
楼主自己搞得的三极管高频放大器12vpp也没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