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中SD卡fatfs问题

楼主(2022-05-05):
我用stm32l151操作SD卡,不加fatfs,直接操作sd卡正常,加入fatfs后就不正常。在STM32cubemx中配置SDIO,1B模式,clock div为4,直接操作SD卡,读写,擦除均正常,加入fatfs后,mount正常,F_open出错,会进入到HardFault_Handler。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困惑了好久了。

网友A:
刚刚又试了一下,原来是在有FREERTOS时,fatfs不正常,刚在工程中去掉FREERTOS,fatfs工作正常了,请问这是freertos中那部分设置出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线程的堆栈空间设置的不够大,导致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