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管理中断的优先级,为什么我设置高优先级的中断会被低优先级中断干扰?

楼主(2022-05-05):
如何管理中断的优先级,为什么我设置高优先级的中断会被低优先级中断干扰?

网友A:
优先级的高低是不会乱的,除非设置有问题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有时会不好确定两个事件那个高低,因为在我看来同等重要

网友B:
那估计就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C:
首先确认是其他中断干扰的吗

网友D:
是不是优先级别配置反了啊

网友E:
估计软件设置的是有问题的

网友F:
如果断定是优先级的问题 那应该就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G:
那就更改一下优先级别

网友H(2022-08-02):
调用NVIC_SetPriority设置中断优先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默认所有中断优先级都是0

检查代码看优先级配置是否正确无误。或者两个中断如果访问同一个变量、数组要小心,思考如果正访问的时候被打断进入另一个中断,是否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