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58ZAN串口问题

楼主(2022-05-05):
058ZAN有两组串口,第25、26脚的CTS1和RTS1可不可以配置成普通串口使用,就是RX和TX来使用?

楼主:
问题补充 :
我现在板子引出来的串口是低25脚和26 脚

网友A:
可以用RXD1(25腳, P0.1), TXD1(26腳, P0.0)做串口使用.
CTS1和RTS1是用來流量控制用的.

网友B:
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C:
这个引脚本身有没有这个第二功能呢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E:
我觉得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F:
采用的是单工模式是吧

网友G:
请问如何检测流量

网友H(2022-06-05):
啊呀,从来串口只用收发,没用过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