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读写SD卡,必须要文件系统么

楼主(2022-05-05):
目的:
保存历史数据

开始想使用文件系统,搞了一阵子,有些乱,

能不能直接读写呢?只是,可能不知道数据的含义,只能自己知道

网友A:
知道自己数据的存储格式即可,
如果不需要和别人交互的话

网友B(2022-08-19):
最好还是有文件系统比较好

网友C:
这个也没有强制要求,但是数据内容就不好搞了,解析别人不理解呀

网友D:
可以的,这个没啥问题

网友E:
当然可以不用文件系统实现读写的

网友F:
如果能用文件系统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G:
要用文件系统,才能正常访问。

网友H:
如果电脑读取,就需要操作系统。

网友:
可以不需要。

网友I:
是的,需要文件系统。

网友J:
没啥问题呀,正常读写是可以的

网友K:
还是能用文件系统最好了

网友L:
对啊,如果直接读写智能自己知道,其中的数据含义

网友M:
没问题的,你说的都可以实现

网友N:
文件系统的话,数据处理起来会好一些

网友O: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P(2024-04-10):
总结一下,分成两派,要文件系统和不要文件系统,说要的和说不要的,只是结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