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供电,必须用LDO么

楼主(2022-05-05):
普通的DC-DC电源可以么?比如直接3.3V电源

还是ldo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A:
纹波会好一点

网友B:
DCDC供电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C:
做信号处理吗

网友D:
没有这个要求的。

网友E:
不是必须的 主要看电源品质

网友F:
只不过是效果好点

网友G:
不一定 主要还是看具体的需求和芯片的参数

网友H:
不是必须的 这个还是看指标了

网友I:
是否需要看一下压差啊

网友J:
这俩的用处是不一样的

网友K:
不一定啊DCDC也可以,主要纹波噪声满足要求

网友L(2022-06-14):
纹波无异常就好

网友M:
不一定是,如果功耗小,可以使用LDO,噪声小。

网友N:
LDO的噪声和纹波会好一些,但是不是必须。

网友O(2022-09-06):
车规MCU, 用车规LDO供电

网友K:
不一定,也可以用低噪声DCDC

网友P:
这个不一定啊,只要指标满足MCU要求就行。

网友Q:
看电源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