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比较器电路请教

楼主(2022-05-05):
问题比较简单,请勿喷

我这要做一个电压比较电路,比较器选择TI TLV3201AIDBVR(2.7~5.5V Push-Pull输出),电路图如下

VINA是输入,范围11~18V,设定滞回门限12.5V和12V

现在有个问题,我觉得电路么有问题,但是测试发现比较器输出并不是0和3.3V,以下是几个测试值: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想不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CVREF是多少电压

网友B:
查看是否输出架构是OD或OC吗?

网友C:
单电源供电怎么也到不了电源电压和零伏的,看说明书:

网友D:
电路焊接有误、或者芯片损坏。

网友E:
翻了你的比较器的datasheet
VOH=3.3-0.12
VOL=0.175
VIN在11.8V算得:
原输出为低电平(保持),V+=2.367070823710547
原输出为高电平(跳变),V+=2.457290223248653
VIN在12.2V算的:
原输出为低电平(跳变),V+=2.447132409545805
原输出为高电平(保持),V+=2.537351809083911

如果你得ref是设定在12*3.9/(15+3.9)=2.476190476190476
这个V+减去vref,偏差值很小估计。
如果偏差10mv放大到3.3V,需要放大50db
这个电路的同相端电压
VP=0.20015396458814472671285604311008*vi + 0.030023094688221709006928406466513*vo
你的表格从11.8变化到12.2V,Δvi=0.4
ΔVP=0.20015396458814472671285604311008*Δvi=0.20015396458814472671285604311008*400mV=80mV
即你的输入变化为0.1,同相端变化衰减成0.02V

网友F:
这是比较器,不是运算放大器,电路都接错了,输出和输入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
输入输出都接同相端,那OUT脚拿来干嘛?

网友G:
自己明白是要做比较器电路,设计原理图时,却成了运放。

网友H:
比较器使用时要增加输出上拉电阻。你接一个4.7K的上接试试。

网友I:
你的问题里面的Vref是个关键参数,都没有提供,没人能猜的出来

网友J:
各位大佬:这个电路,试试先拿掉R12试试看。有R12存在可能会工作在混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