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比较器电路请教

楼主(2022-05-05):
问题比较简单,请勿喷

我这要做一个电压比较电路,比较器选择TI TLV3201AIDBVR(2.7~5.5V Push-Pull输出),电路图如下

VINA是输入,范围11~18V,设定滞回门限12.5V和12V

现在有个问题,我觉得电路么有问题,但是测试发现比较器输出并不是0和3.3V,以下是几个测试值: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想不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看到图,大多运放、比较器的输入是在器件供电范围内的,你这输入电压都远超比较器的供电电压了。

网友B:
5V电源的比较器,测量18V的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