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IX_802.3ah功能介绍(上)——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2-05-05):
第一部分:EOAM概述
1. 以太网
在传统的电信网络里面,SDH有着专用的管理通道,可以快速发现网络连接中的问题,实现快速保护切换,同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供管理员方便地定位故障所在。所以传统电信网络稳定性高,可管理性强,定位问题的手段丰富。
由于Ethernet的简单性,低成本,高可扩展性,对突发流量很好的支持等极具吸引力的优势,传统电信网络逐步向Ethernet发展,Ethernet取代SDH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Ethernet网络相比SDH,也有着很多不足,其中的一个就是可管理性差,这包括很多方面,定位故障的手段不丰富定位故障的速度慢,从而导致网络恢复时间慢,维护成本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Ethernet在电信网络里面的应用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而Carrier Ethernet,跟普通的Ethernet网络相比,就是开发了很多新技术,来弥补普通Ethernet网络的诸多不足,其中,为了解决Ethernet网络中的可管理性问题(主要是错误管理),IEEE提出了802.1ag标准。
2.以太网OAM
◆OAM最初是由网络运营商提出的,旨在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和维护性
主要功能:检测网络故障或缺陷
◇O:Operation,操作
◇A:Administration,管理
◇M:Maintenance,维护
◆Carrier Ethernet
运营商以太网
3. EOAM标准
目前,各标准化组织正在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以太网OAM相关标准有:
☆        IEEE 802.3-2005 第57章(原IEEE 802.3ah 第57章)
☆         城域以太网论坛制定的E-LMI(Ethernet Local Management Interface)
☆        Connectivity Fault Management (CFM)即IEEE 802.1ag
☆         ITU-T和城域以太网论坛制定的Y.1731,可兼容802.1ag
4. EOAM场景
区分客户,业务提供商,运营商,综合使用802.3ah/802.1ag/Y.1731来实现端到端,点到点的OAM
1)链路级以太网OAM技术:多应用于网络的PE设备-CE设备-用户设备之间(也叫最后一公里)的以太网物理链路,用于监测用户网络与运营商网络之间的链路状态,典型协议为EFM OAM协议。用户通过在两个点到点连接的设备上启用以太网OAM功能,可以监控这两台设备之间的链路状态。-->802.3ah
2)网络级以太网OAM技术:多应用于网络的接入汇聚层,用于监测整个网络的连通性、定位网络的连通性故障,典型协议为CFD协议。(CFD:Connectivity Fault Detection) -->802.1ag, Y.1731
●运营商级以太网的另外一个鲜明特性是它需要展示出毫不逊色于SONET/SDH 的OAM功能。下列技术规范正为以太网实现这一目标构建桥梁:
IEEE 802.1ag (连接故障管理) —对服务故障主动告警的支持功能作出规定,协助进行连接故障的检测、验证和隔离。
ITU Y.1731 — SG13以太网OAM,提供增强的性能监视功能,为802.1ag标准提供补充。
ITU G.8031 — SG15以太网保护。
IEEE 802.3ah— 定义第一英里接入的以太网PHY。
IEEE 802.1AB (站点和媒体接入控制连接发现) — 网络管理/OSS需要这种标准,用于激活标准化的拓扑发现。
MEF以太网性能监控。

第二部分:EFM原理
1.EFM简介
●802.3ah
也称为EFM;Ethernet in the First Mile;最后一公里以太OAM;一种二层以太网OAM协议;
OAM在LCC和MAC Control之间。
●当前标准版本
IEEE Stand 802.3ah-2004
2.EFM功能
●功能
针对两台直连设备之间的链路,提供链路连通性检测功能、链路故障监控功能、远端故障通知功能和远端环回功能。
●场景
两台的直连设备之间;用户设备-CE-PE。
3.EFM报文
★Dest addr:目的MAC地址,为慢速协议组播地址:0x0180-C200-0002。慢速协议报文的特点就是不能被网桥转发,因此无论是否具备OAM功能或OAM功能是否激活,EFM OAM报文都不能跨多跳转发
★Source addr:源MAC地址,为发送端接口的MAC地址(若没有则采用该设备的桥MAC地址),是一个单播MAC地址
★Type:协议类型,为0x8809
★Subtype:协议子类型,为0x03
★Flags:Flag域,包含了EFM OAM实体的状态信息
★Code:消息编码,不同取值表示不同类型的OAMPDU,常见的OAMPDU如表3所示
●EFM协议报文
OAMPDU;OAM Protocol Data Unit;OAM协议数据单元。
Information OAMPDU:用于将OAM实体的状态信息(包括本地信息、远端信息和自定义信息)发给远端OAM实体,以保持以太网OAM连接
Event Notification OAMPDU:一般用于链路监控,对连接本端和远端OAM实体的链路上所发生的故障进行告警
Loopback Control OAMPDU:主要用于远端环回控制,用来控制远端设备的OAM环回状态,该报文中带有使能或去使能环回功能的信息,根据该信息开启或关闭远端环回功能
4.EFM连接模式:主动、被动
●EFM连接模式
主动模式;被动模式
●主动模式
主动发起EFM连接
●被动模式
不能发起EFM连接;被动等待
5.EFM功能:对端发现
EFM连接建立后,两端的OAM实体会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为周期发送Information OAMPDU来检测连接是否正常,该间隔被称为握手报文发送间隔。如果一端OAM实体在连接超时时间内未收到对端OAM实体发来的Information OAMPDU,则认为OAM连接中断,并发送告警到网管。EFM连接建立后为用户提供了一种自动检测物理链路连通状况的手段。
●对端发现
发现远端设备,建立EFM会话;也称为Discovery阶段。
●会话保持
周期性发送握手报文;自动检测物理链路连通性。
●备注
两个被动OAM实体之间无法建立EFM连接
6.EFM功能:链路监控
●链路监控
检测、发现一般链路事件;一般链路事件有多种。
●一般链路事件类型
误码越限事件;误帧越限事件;误帧秒越限事件。
误码越限事件(Errored Symbol Period Event)
如果在指定周期内,接口检测到的误码数量达到或者超过指定阈值,那么设备将产生误码越限事件,并通告对端设备,同时发送告警到网管。
当需要检测物理层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错误码时可以使用该功能。
◆误帧越限事件(Errored Frame Event)
如果在指定周期内,接口检测到的误帧数量达到或者超过指定阈值,那么设备将产生误帧越限事件,并通告对端设备,同时发送告警到网管。
当需要检测数据链路层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错误帧时可以使用该功能。
◆误帧秒越限事件(Errored Frame Seconds Summary Event)
如果在某一秒内发生了错误帧,则将该秒称为错误帧秒。如果在指定周期内,接口检测到的错误帧数量达到或者超过指定阈值,那么设备将产生误帧秒越限事件,并通告对端设备,同时发送告警到网管。
当需要检测数据链路层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错误帧时可以使用该功能。
●原理
本端监测到链路事件;向对端发送不同的OAMPDU进行通告;在本地生成告警、上报网管
让网管能够实时对网络进行监控。
7.EFM功能:故障通告
●链路监控
检测、发现紧急链路事件;紧急链路事件有多种.
●紧急链路事件类型
链路故障(Link fault)
致命故障(Dying gasp)
紧急事件(Critical event)
链路丢失 (Link loss)
●原理
本端设备发生故障
向对端发送OAMPDU进行通告
对端将故障发送到网管
网管监控、处理故障
8.EFM功能:远端环回
★远端环回功能要求发起环回功能的设备的EFM连接模式必须为主动模式。
★远端环回功能开启后,除OAMPDU外所有的数据帧将被丢弃,业务将会中断。用户可以在启用新的网络前或者链路故障恢复后采用远端环回功能对该网络进行链路连通性和链路的质量检测,以免对用户的正常业务产生影响。
进入环回模式后,由本端往对端设备发送测试报文,根据发送的测试报文数目和收到的测试报文数目计算出当前链路的丢包率等测试通信质量的参数。实现过程如图4所示。
★当本端需要停止远端环回时,本端向对端发送环回取消消息,对端接到环回取消消息后退出环回状态。
为避免由于用户忘记手动停止远端环回而造成链路长时间无法正常转发业务数据,EFM远端环回具有超时自动取消功能。远端环回的超时时间可设置,远端环回超时后,本端自动向对端发送环回取消消息。
●远端环回
远端收到本端发送的报文,直接返回给本端。
●场景
启用新网络、链路故障恢复以后;对链路进行连通性和质量检测。
●原理
根据发送的测试报文和接收的测试报文个数计算通信质量。
●环回终止
环回时,正常业务会中断;本端发送环回取消消息;远端环回时间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