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能驱动VGA么?

楼主(2022-05-05):
说实话,不是很了解VGA这块,我看有人用F4驱动成功了VGA接口的屏幕,想知道,F1的话能行吗?这个驱动跟什么有关系呢?是主频,还是缓存,还是什么?

网友A:
VGA是个电脑屏幕接口是么?

网友B:
我看好像是F4能驱动,但是F1不太清楚

网友C: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VGA协议,也许F1也可以驱动得了呢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VGA好像也不复杂

网友E:
估计不太行,因为啥呢,主频不够,速度不够

网友F:
音频和视频,玩的不灵啊

网友G:
你还是用F4的吧,我看F4都有demo了

网友H:
现在用HDMI的多,VGA好像都不是很多了

网友I: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VGA控制板,别用ST驱动了,麻烦

网友J:
好像是跟主频有关系,缓冲的话可以用外置存储啊

网友K:
驱动应该跟主频有关,不然很多人都会考虑用F1来驱动了

网友L(2022-06-06):
做VGA的显存有点不够

网友M:
LVDS接口的屏能用STM32驱动吗

网友N:
用FSMC做一个驱动器都是可以

网友O:
可以,5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51都可以。

用51,对51的芯片资源方面是怎么个需求?有demo么?想了解一下

网友P:
有vga接口

网友Q:
可以驱动

网友R:
写单片机驱动VGA接口程序

网友S:
用103的spi驱动的vga 受限于ram大小

网友T:
STM32F1驱动VGA显示器 时序为SVGA 800x600 56 Hz

网友F:
引用 网友O:
可以,51都可以。

当真?

网友U(2022-07-10):
VGA需要不停的扫描数据的。

网友V:
需要控制电压吧

网友W: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X:
能够驱动,只要时序对就行。

网友Y(2023-03-01):
VGA驱动应该完全在中断中运行,拥有最高优先级,和前台程序、或其他低级别中断完全没关系。

网友Z:
STM32F1驱动VGA显示器 时序为SVGA 800x600  56 Hz,实际使用400X200。 3根线连接,没有用电阻。
这是看过一个人Diy的,看来是可以

网友AA:
好像是跟主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