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 KEIL 中通过 opt.s 文件设置 Option Bytes

楼主(2022-05-05):
IO, TE, TI
1. 引言
实际工程中如果需要对 MCU option bytes 进行修改,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通过 STLINK-Utility 或是 CubeProgrammer 图形化工具进行配置
通过 ST-LINK_CLI.exe 命令行的方式进行配置
通过应用代码中软件修改寄存器的方式进行配置
以上的方式中前两种都需要脱离
KEIL 或是 IAR 的开发环境进行操作,在实际项目的开发阶段
可以使用,但是到量产阶段由于多了一道工序,增加了成本与出错的风险;通过应用代码软件修
改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增加了软件的复杂度。
如果客户使用
KEIL 作为软件开发环境,则存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就是使用 opt.s 文件,采
用该方法可以与应用工程融合在一起,一步完成
option bytes 的配置。

楼主:
2. opt.s 文件介绍
Opt.s 文件存在于 KEIL 的开发包中,以 F3 系列 MCU 为例,可以在如下的路径中找到。

打开该文件后,可以看到如下(部分截图),类似汇编语言的方式对变量进行赋值,其实也就
是对 option bytes 中的各个关键变量进行赋值操作。

楼主:
3. 通过 opt.s 配置 option bytes
通过 opt.s 修改 option bytes 只能在 KEIL 开发环境下进行, 接下来在 STM32F334R8 的为例
说明。
Step 1:新建或是任意打开一个基于 STM32F334R8 的工程,这里直接使用 CubeMx 例程中
STM32F334R8-Nucleo 下的 GPIO_IOToggle 例程。
Step 2:将 STM32F3xx_OPT.s 添加到功能目录中,如下:

楼主:
Step 3:双击打开 STM32F3xx_OPT.s 文件, 如下图所示。 KEIL 提供了两种编辑方式, 如果
对.s 文件的编程方式以及 option bytes 变量的每个 bit 都非常熟悉的话,可以直接在 text editor 下
对.s 文件中进行修改;更加简单的方式是直接在 Configuration Wizard 下进行配置。建议采用后面
一种配置方式,更加简单明了。

楼主:
Step 4: Configuration Wizard 下修改配置,比如将 RDP 由 level 0 更改为 level 1 并保存修
改,此时可以通过 Text Editor 查看对应的 RDP 的值也变了。

楼主:
Step 5:重新编译工程,可以看到 opt.s 文件被直接编译到应用工程中。

楼主:
Step 6: 将生成的烧录文件直接下载到目标板中。此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烧录前一定要将对
应的 Flash options 的烧录算法添加到 Programming Algorithm 中,如下所示,完成后直接连接目
标板进行烧录即可。

楼主:
完成以上的操作后,可以对上述进行的 option bytes 的修改进行验证,这里直接打开
CubeProgrammer 读取目标板的 option bytes,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 RDP 的结果
与上述配置一致。

楼主:
4. 小结
通过将 opt.s 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实现 option bytes 的配置,好处是将配置融合到烧录文件中,
不需要通过其他工具或是在应用代码中去操作
option bytes,简化量产过程中的烧录工序。 但是目
前该方法不是所有的
MCU 型号都适用, 例如对 G4 Bank 系列就存在问题,需要等待官方提供
适合双
Bank option bytes 的烧录算法与 opt.s 文件。

网友A(2022-10-05):
好难,没看懂

网友B: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E(2023-06-01):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F: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B: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G: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C: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H: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D: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