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 断电再上电,没有运行程式

楼主:
MCU正常工作电压为3.3V,断电后,VCC=0.4V左右,重新上电,MCU没有运行程式(需要很多次操作才会出现这样情况)。程式上,进入主程式有IO口变化可以判断,以及增加了HardFault_Handler进行复位功能。

网友A(2022-05-05):
遇到过类似问题,断电后,vcc不会降为0  会维持在0.5-0.7左右,再次上电会进入停滞状态,芯片原厂解释为 MCU设计问题,解决方案为
1. 加电阻将VCC放空
或 2. 换MCU型号

楼主:

谢谢!其实是想知道具体原因。VCC电压掉电后,电压平稳时,再上电就没这个问题(进行上百次测试)。我们采用通过MCU控制,断电后马上拉VCC电压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不用理会这个问题。

网友B:

用的什么供电?负载有哪些?如果掉电VCC没有恢复到0V,肯定负载电路上有存储电荷的器件存在,如大电容。

网友C:
应该是你电路上的电容没放完电。

网友D:

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样的?搜索
复制

网友E:
看一下供电电压的波形

网友F:
是什么样的程式啊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会 复位呢

网友H:
能判定卡在哪个地方了吗

网友I:
供电的功率够吗

网友J:
只有刚下载完成之后的那次能正常运行是吗

楼主(2022-07-21):
规格书上写着:掉电阀值电压 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