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的F系列改成E系列的原因?

楼主(2022-05-05):
APM32的F为什么要改成E?他的原因是什么?比如是技术升级,环境,背景等的诸多可以解释的原因吗?好多客户反馈为什么要改成E,原来F用的挺好的,突然改很麻烦的。所以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A:
统一回复下:
1>性能更优
a.主频:基于Cortex-M3内核,主频可达120MHz
b.Flash读速度:实测值比APM32F103xE约高25%,优于F103xE(常温常压)
c.ADC精度:实测值优于F103xE(全温全压)
d.运行功耗:实测值比APM32F103xE约低50%(96M/25℃/3.6V运行条件)
e.ESD:对比F103xE实测,常温下HBM参数优于F103xE (±5000V)
2>功能更丰富
a.E103xE增加小封装(48pin)
       可配置QFN48、LQFP48封装,满足用户不同的封装使用需求、内存使用需求
提供2组CAN通信接口
b.支持USB和CAN同时使用,拓展工业、汽车电子等物联网产品应用
3>兼容性能更好
完全兼容替代APM32F103xE、SxxM32F103xE, 便于客户产品开发
4>产能更好
a.E系列工艺优于F系列,产量优势相当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下:
1>性能更优
a.主频:基于Cortex-M3内核,主频可达120MHz

那F改成E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决定的,F改成E的范围,只有F103xCxE吗?还会有其他的型号吗?感谢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F改成E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决定的,F改成E的范围,只有F103xCxE吗?还会有其他的型号吗?感谢回答。 ...

1>在不改动任何软硬件前提下,缓解F103系列产能和 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2>其他型号会定期在官网上更新.
    如果遇到技术细节问题,可以到官网留言,技术支持会第一时间帮你处理.

网友B:
E应该是增强的意思吧

网友C:
这个代码是兼容的吗

全兼容的哈

网友D:
命名需要。

网友E:
用起来没啥区别,代码不需要改动

网友F(2022-07-14):
用12寸线生产的?可以切割出来更多的die?[

网友G:
为了命名需要吗

网友H:
E一般代表增强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12寸线生产的?可以切割出来更多的die?[

是的

网友I:
看命名像是增强型号

网友J(2022-09-08):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下:
1>性能更优
a.主频:基于Cortex-M3内核,主频可达120MHz

请问下APM32S103又有什么特点?差异?背景?目前E103和S103是否都没有正式大规模出货?

网友K(2022-11-04):
代码不用改,用起来区别不大

网友L(2023-01-03):
e可能是增强版吧

网友M:
E一般都是代表增强型产品

网友N:
这个看看手册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O:
这个应该是有增强了。

网友P:
E系列的产品比较多了。

网友Q:
没有用过APM32的E产品。

网友R(2023-02-04):
以后可以抛弃F系列了。

网友S:
可能性能增强了。

网友T:
这个E系列性能确实很强大。

网友U:
E系列工艺优于F系列?

网友V:
是不是E系列的价格也比较高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那F改成E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决定的,F改成E的范围,只有F103xCxE吗?还会有其他的型号吗?感谢回答。 ...

目前是103 系列,工艺和量产优势决定的。都可以兼容! 需要资料加我 15813376719 极海代理

网友X(2026-03-16):
APM32 从 F 系列升级为 E 系列,核心原因是:1. 补足 F 系列内存扩展短板,E 系列新增 DMC 动态内存控制器,支持片上 SDRAM,满足大容量数据缓存场景;2. 优化低功耗特性,提升 Stop 模式唤醒响应速度,适配工业低功耗需求;3. 迭代外设兼容性,针对 I2C/COMP 等模块时序优化,同时保持与 STM32F1 的核心寄存器兼容,降低迁移成本。
总结
核心动因是补齐内存扩展和优化低功耗能力;
兼顾外设适配性与生态兼容性,降低用户迁移成本。

网友Y:
APM32 从 F 系列改 E 系列,核心是性能升级、功能增强、工艺迭代。E 系列主频更高(如 E103 达 120MHz)、Flash 读取更快、ADC 精度更优,新增双 CAN、USB+CAN 同用等功能。工艺更先进,产能更稳,适配工业 / 汽车等场景,且引脚 / 外设兼容 F 系列,便于快速替换。

网友Z:
极海半导体将 APM32 F 系列升级为 E 系列,核心是产品线迭代、性能 / 功能 / 功耗全面优化、拓展应用场景、并保持硬件兼容,以应对更严苛的工业 / 汽车 / 新能源需求。

网友AA(2026-04-16):
产品迭代、性能 / 功耗 / 功能全面优化、工艺升级、并强化市场竞争力,同时保持引脚兼容(Pin-to-Pin),方便用户直接替换。

网友AB:
核心是工艺迭代、性能增强、功能扩展、产能与成本优化,以适配更严苛的工业 / 车规需求,并实现产品矩阵的代际升级。

网友AC:
核心是工艺升级、性能更强、功能更全、产能更稳、软硬件兼容,用以应对市场紧缺与更高应用需求。

网友:
用新工艺、更高主频、更低功耗、更强外设与抗干扰,实现Pin-to-Pin 兼容 + 代码可直接迁移 + 成本更优的全面升级,替代 F 系列成为主流。

网友AD:
E 是 F 的全面增强版,性能更强、功耗更低、外设更全、价格更优,且软硬件高度兼容,可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