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原理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05):
实验原理图分为三个部分:1单片机,2复位电路,3时钟电路
除了相关的工作时序借口外,还提供了P0,P1,P2,P3等三十二个口,而它的晶振电路主要有晶振与电容构成。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晶振启动,使晶振更好的为单片机工作。复位电路:当按钮按下,给RST端口提高高电平使芯片复位。
所以此实验就是给P2.0高电平,若灯亮,则最小系统功能正常,反之,则有问题。

网友B: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指能够维持单片机正常工作的最小工作单元。主要包括单片机芯片、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其中,复位电路由按键、电阻和电解电容组成,既可以通过电容上电直接复位也可以通过按键手动复位;时钟电路由晶体振荡器(简称晶振)和两个瓷片电容组成,给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

AT89S51的9脚是复位管脚,高电平有效,也就是9脚输入5V时复位。上电时,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VCC(5V电源)电压直接接到9脚,单片机复位,随着电容充电结束,电容两端电压达到5V,9脚电压为0,复位结束;按下S0按钮,任何时候都可以手动复位,直接使9脚接通5V电源。

图中18/19脚为时钟端,9脚为复位端。29-31要如图所示接线才能使单片机工作。40脚要接电源、20脚要接地(图中未展示)。

楼主:
单片机最小系统的三要素为:电源、晶振和复位电路。 电源电路 任何电子设备都需要供电,目前主流单片机的电源分别为5V和3.3V这两个标准。  晶振电路 晶振,又叫晶体振荡器,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注定一生都要不停的振荡。它起到的作用是为单片机系统提供基准时钟信号,类似于部队训练喊口号的人,单片机内部所有的工作都是以这个时钟信号为步调基准来进行工作的,可以说晶振就是单片机的“心脏”。  复位电路 单片机的复位一般分为四种:外部RST复位,软件复位,掉电复位/上电复位,看门狗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指能够维持单片机正常工作的最小工作单元。主要包括单片机芯片、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其中 ...

T叔也有proteus呀,这种风格电路图专属

网友B(点评):
有,木用过,哈哈

网友D:
最简单的就属51基础的开发板,虽然硬件非常简单,但是软件却高深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