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it版本控制工具使用说明和规范

楼主(2022-05-05):
https://mp.weixin.qq.com/s/f9bpwI_yGexzzCT0RabKBA

windows环境下的Git版本控制工具使用说明和规范。

目录

1 Git的安装与使用

2 Git的使用规范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Git的安装与使用1.1 前言

Git 是Linux 开源社区为Linux的开发与维护而开发的一个项目,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关于版本控制工具各有特点,本部门全部使用git,软件开发前必须熟练掌握git的使用,以及遵守相应操作规范。

楼主:
1.2 安装

初次接触Git的用户,请抽出几分钟时间看一下https://git-scm.com/docs 的介绍文档,相信磨刀不误砍柴工。

Git 地址:https://git-scm.com/downloads

服务器端已经安装在内网服务器,本文针对Window平台的Git客户端的安装和使用。

1、安装TortoiseGit-2.5.0.0-64bit.msi 一路下一步,这只是安装了git的内核功能,要在windows下操作,需要安装界面外壳。

2、安装GitExtensions-2.50.02-SetupComplete.msi 或者 Git-2.15.0-64-bit.exe,这是两种风格的界面,主体功能差不多,个人选择的是后者,也可以两个都安装。

3、安装过程中出现较多的配置,所有选项中,全部都选带windows关键字的,否则用起来看不出问题,但是保存的记录异常。既然是界面操作,就开启鼠标右键的快捷图标。

后续一些安装选项,全部选带windows关键字的。

4、安装完成后,鼠标右键,会出现 Git GUI Here。

5、如果是新手可安装汉化补丁TortoiseGit-LanguagePack-2.5.0.0-64bit-zh_CN.msi。

楼主:
1.3 基础演示

1、配置

其中用户名必须使用自己名字的全拼,不要使用简写或者其他特殊字符,以方便后期检索跟踪修改记录。

2、创建本地版本库,git creat repository here,默认操作,即可创建版本,会在test空文件夹下生成.git 。

3、在test下随便改动,如新加123.txt,提交改动。此时鼠标右键效果如下:

4、编辑本次修改记录 修改记录必须简洁清晰,具体规范参考下一章。

5、保存本次修改后,使用Git GUI Here->Repository->Visualize master’s History查看全部版本记录。

6、提交到远程服务器

7、同步远程分支

8、分支合并

一般选择rebase,但其实它有缺点。特别提醒,进行reabse前先将当前分支新加分支名,以防操作失败,节点错乱导致当前节点消失。合并后必须先编译验证了再提交。

9、通用配置和常用功能

楼主:
1.4 总结

Git的使用尤其是多人合作,注意以下几点:

1、推送服务器前先同步;

2、两个分支版本有冲突,先rebase解决,不熟练的情况下暂时不要使用merge;

3、版本节点不能使用中文,修改描述可以,关于修改描述的规范见下一章;

4、编译自动生成的临时文件不要提交,可以使用TortoiseGit–>Delete and add in ignore list,可过滤指定的文件,即使有改动也不提交;

5、Git自带的比较工具比较差,可以配置使用外部比较工具。

一共三处,将Diff viewer和Merge Tool改为HA-BCompare。

这个工具的比较功能强大,显示界面清晰。

楼主:
2 Git的使用规范1.1 用户名

为保证问题跟踪方便,历史修改记录溯源,首次提交前必须设置用户名和邮箱,尤其是用户名,必须使用自己名字的小写全拼,不得使用简称或者特殊代号。

楼主:
1.2 分支名
  • 功能接近的项目,尽量使用功能宏或者项目宏,从软件源码上减少分支;
  • 分支名称使用大写字母和下划线,不能包含空格或中文;
  • 临时测试或验证某个功能的分支,必须以TEST_开头,验证无误,且应用到正式项目后,最好删除远程分支;
  • 某个版本基础上小改动,为解决生产或者客户问题的版本,必须以PATCH_开头,表示当前分支只是特殊情况下使用,后续正式版本不再继续维护升级;
  • 因为需求变更,原XXX项目不得不分成2个分支,分支命名为XXX_AA和XXX_BB,其中AA和BB是两个分支的主要区别关键字,前面一样,表示两分支原属于同一个分支节点;若后续XXX_BB继续拆分,则新分支为XXX_BB_CC和XXX_BB_DD,依次类推;
  • 禁止使用XXX1 XXX2 XXX3 这种分支名,禁止设分支名为master。
  • 个人测试或者reabse前的远程分支,原作者确认已经不再需要的,必须删除远程分支,简化版本分支树形结构。

楼主:
1.3 注释

修改记录规范化是本文的重点,注释按如下格式编写:

[type] message

每行内容不超过50字, type 用于指定提交的 commit 的类别,只允许以下几个动词原语:

release 发布软件时使必须有,且在第一行,后面内容是版本号

add  新增加的功能

fix  修复某个 bug 的描述

update  升级完善原有的基础功能上

change 需求变更或者实现的方案改变

docs  更新文档

test  增加/修改测试示例代码

merge/rebase在解决代码冲突,合并分支时使用

create  初次创建新项目时使用

remove  删减代码时使用

patch 集成合并SDK补丁

message 用于指定提交的描述文字,需要注意几个事项。

1、使用中文表述,描述简洁,抓住重点,尤其对修复的问题点

2、尽量以动词开头,如:更新,增加,修复等

3、特别复杂的功能或流程,可描述参考某文档,并更新上传说明文档,

正确的示例:

[release] 发布V1.0.0_2021

[fix] 修复登录框显示阴影的问题

[update] 优化RFID卡信息读取的驱动

[test] 添加解码GNSS测试功能

[remove] 删除多余的提示框界面相关代码

错误的示例:

[fix] 修复一个大 BUG       //具体是什么问题?

添加联网模块                  //没有 type [add]

[add] 更新 API 文档接口说明    // type错误,应该是[doc]

[release] V1.0_20210220   // release必须在第一行

楼主:
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熟练掌握、合理利用,修改记录保存完整,后期检索跟踪问题,以及多项目软件切换合并才能简单易操作,才能保证代码的质量。

网友A:
开发什么的时候需要用到呢

网友B:
这个规范非常好

网友C:
有必要规范化使用

网友D:
这个是免费使用的吗

网友E:
可以去哪里进行下载呢

网友F:
必须得是linux系统吗

网友G:
标记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