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ZET6串口打印实验

楼主(2022-05-05):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 #技术资源#
各位小伙伴们,本次实验做的是E103系列串口的打印。自发自收
烧录固件我用的是J-LINK与开发板的JTAG相连,JT串口的打印我用的是USB转串口连接PA9 PA10俩个脚,使用的是串口1打印。
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pm32e10x_usart.h"

volatile uint32_t tick = 0;
uint8_t txBuf[] = "Hello USART1 \r\n";
uint8_t zul_txBuf[] = "欢迎使用极海单片机\r\n";

void Delay(void);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LEDInit(LED3);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USART1);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while(1)
    {
        Delay();

        for(i = 0; i < sizeof(txBuf); i++)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 txBuf[i]);

        }
                                for(i = 0; i < sizeof(zul_txBuf); i++)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 zul_txBuf[i]);

        }

        APM_MINI_LEDToggle(LED2);
                                APM_MINI_LEDToggle(LED3);
    }
}

void Delay(void)
{
    tick = 0;

    while(tick < 500);
}

这个代码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把你想要打印出的数据定义成数组形式,然后进行不断的输出打印。插上USB转串口会出现端口,实验现象如下: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本次实验内容就这么多

网友A:
实验现象如下的内容是不是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