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音频传输延迟问题

楼主(2022-05-05):
在做48khz采样率的无线音频传输系统时,发现无线传输的数据,赶不上音频播放输出的数据,就是无线收发延迟比较大(无线发送32个字节的数据需要延时286us,而这286us里面音频数据I2S流已经传输了大概228个字节了,无线数据流远远慢于音频I2S数据流,导致声音失真严重),下面是系统框架图与无线收发的时序图,请问有什么办法优化呢?

网友A:
看起来无线的速度是够的,只是播放时I2S速度过快,能否调慢I2S?不能调慢的话就做一下线性插值让数据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无线的速度是够的,只是播放时I2S速度过快,能否调慢I2S?不能调慢的话就做一下线性插值让数据变多。 ...

做插值,会影响音频质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插值,会影响音频质量吗?

我也不懂瞎说的,你先试试看,不行再想办法。I2S不受单片机控制吗?不能调慢吗?

@skay5288 :插值当然不是插入0值了,而是两个数据之间的值,你百度一下“线性插值”。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复制数据,比如原来你有两个点的数据是{0x80,0x90},然后你需要把它变成四个点的数据,复制一下就是{0x80,0x80,0x90,0x90},若是按照线性插值,那就变成{0x80,0x88,0x90,0x98}。
试过了,插入一些0值后,噪声基本都没有了,声音也没有出来;

网友B:
延时归延时,失真归失真,两码事。无线传输都有延时,至于失真,需要MCU缓存ADC和DAC的数据,再进行处理。

@skay5288 :无线传输的速度不够,那和测延时有什么关系?数据通信有各种协议,必然会导致延时。所以,你这个问题描述不清楚。再说,数据的压缩也会导致失真,MCU也难以胜任压缩和解压缩这类DSP才能完成的工作。
就是无线传输的速度,赶不上I2S输出的速度,导致播放出来的声音有很大的噪声;

网友C:
这不叫延时了,叫信道过载。

信源不能压缩,就无解。比如蓝牙,它用SBC , AAC或者 apt-x 压缩传输音频。

谢谢,我试下压缩传输的方法;

网友D:
是不是位数不够呢

网友E:
楼主的描述我不明白,数据传输延时和带宽是两个概念,只要带宽够,传输延时就算延时1秒,也不会导致声音有问题。
我看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数据传输带宽太慢。不知道楼主是立体声还是单声道,我姑且按单声道,48KHz 16bit量化,码率为48*16=768Kbits/s=96bytes/s,则传输带宽要1Mbits/s以上为好,声音就会连续。如果要降低带宽,则要压缩声音,简单的压缩是ADPCM,码率变为48*4=192kbits/s=24kbytes/s,250kbits/s就可以满足要求。

我这边理解的是I2S一直要输出,如果无线传输过来的数据及时让I2S输出,是不是就会出现问题呢?比如说噪声啊,变音啊之类的呢?
是立体声,48khz,24位,码率为:48k * 2 * 32 = 3.072Mbits/S;

网友F:
只需要加入SRA

请问下SRA是什么呢?

网友G:
正常情况下会延迟多久额

网友H:
更改传输方式是否可以改进一下现象啊

网友I:
数据吞吐量不够啊

网友J:
太慢了会失真的

网友K:
会不会导致算法复杂化

网友L:
信道过载如何解决呢

网友M(2022-11-10):

可以外设存储

网友N:
这个没有研究过,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