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PI 端口映射怎么用有没有例程 型号PIC16F15354

楼主(2022-05-05):
SPI 端口映射怎么用有没有例程 型号PIC16F15354

网友A:
建议你看看别人的例子

网友B:
大家现在都用MCC勾选两下代码就出来了//bbs.21ic.com/icview-2768132-1-1.html

网友C:
对.MCC用起来非常爽!

楼主:
我现在打开MCC 控件,提示器件不支持,我从官网下载了连个文件,
一个:com-microchip-mcc-3.75
一个:pic10-pic12-pic16-pic18_v1.76.0
这文件放哪呢

楼主:
提示期间不支持,型号PIC16F15354,官网下载的器件库怎么处理

网友D:
你再看一下吧...明明是支持的.

网友E:
如何映射手册上都有啊

网友E:
比如 RB2PPS=0x18;就是把SDO2映射到RB2上

网友F:
不用在官网下,直接在ide里面,tools,plugin,在线安装mcc

楼主:
我下载了个最新的MAPLAB ,可以MCC 了

楼主:
现在可以MCC了,现在配置发现两外一个问题MSSP2可以配置从模式,MSSP1不能配置从模式

网友G:
应该都可以配置成从模式。具体哪个步骤上有问题?

网友H:
现在很多都在用自动生成

网友I:
有时间准备用一下MCC试试

网友J:
MCC还是可以的

网友K:
虽然MCC很强大,我咋还是喜欢手册上查找

网友L:
MCC直接配置映射就可以吧

网友M:
最后的结果呢?成功没

网友N:
完全可以参考其他型号的例程

网友O:
楼主想要映射什么功能呢

网友P:
极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Q:
手册上有没有写可否进行配置啊

网友R:
最低需要哪个版本的工具啊

网友S:
这个是什么时候出的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