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了无法理解的东西

楼主(2022-05-05):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HU_CHU?SHUCHU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EXPRESSION_OPERATION?HANDLE
Program Size: data=76.0 xdata=606 code=4575
Target not created

我打算开发一个计算器出来,但是随着程序代码的增加出现了上面无法理解的东西。

网友A:
没和谐吧~

网友B:
你源文件第十六行的地方,有程序或者变量,没有被调用

楼主:
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if条件满足却不执行里面的语句?

网友C:
应该是main函数调用了其它函数,而其它函数又用了变量,在main.c中没有定义其变量,应该把变量以及其函数都放到main.c中

网友A:
表示有没有用的函数,这是警告而已,肯定有错误才导至不能编译成功。

楼主:
我都能进入调试啊
眼看着它乱来,我却没有办法  悲哀啊
大神帮小弟一把

网友C:
是说你写了这两个函数或者code的数据但是没有调用。。。。。。。。。。。。

楼主:
变量明明定义了   但编译的时候却说没有    那种情况可能造成啊

网友B:
程序大小大于选择的芯片FLASH吧

网友D:
正解
竟然有人说什么第16行,还有什么变量,真是笑死人了

网友A:
WARNING L16  百度一下就有了,怎么会无法理解。
Target not created 的原因不是以上两个警告
把你Build Output的内容贴全了

网友E:
我也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在哪里定义的变量啊

网友G:
Build Output的内容一般存在什么文件里边啊

网友H:
代码大小超了,是不是没有和谐成功。

网友I:
没有编译成功是吗

网友J:
有错误的信息吗

网友K:
楼主用的汇编语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