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相关的Demo Code?

楼主(2022-05-05):
最近在使用PIC18F67K22这个单片机做一个项目开发。请问下有没有这个单片机相关的Demo Code?或相关例程。

网友A:
例程 在那下载

网友B:
K22的好像可以用MCC哦...直接生成就是了....教程在首页置顶有

网友C:
MCC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发现PIC的例子很少啊。

网友D:
下载了XC8,里面有没例子,官网也找不到,好奇葩。

网友E:
XC8是编译器。

基本的应用例子都可以通过MCC (MPLAB Code Configurator)生成。

网友F:
MCC是MPLAB一个插件。可通过下面方式安装:

1. 打开MPLAB X IDE, 菜单Tools -> Plugins.
2. 选择 Available Plugins 选项页
3. 在左侧列表中找到 MPLAB Code Configurator并勾选上,然后点击左下部的Install 按钮。参见下图。
4. 开始下载并安装

网友G:
可以试一下MCC,应该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H:
MCC生成代码比较不错了

网友B:
在Curiosity High Pin Count (HPC) Development Board 里有这个系列的例程。

网友I:
这颗芯片也有点老了,新的产品microchip这两年出了不少

网友J:
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呢

网友K:
具体到什么功能呢

网友L:
具体介绍一下吧

网友M:
官网应该就有例程

网友N:
例程应该不会少

网友O:
这个芯片的demo应该有很多啊

网友P:
网上很多,自己找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