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如何查看编译后的校验和?

楼主(2022-05-05):
keil如何查看编译后的校验和?

网友A:
在keil工程设置的"output"设置里,在下面的“Run User Program”打钩,浏览选择hexchecksum.exe位置,在其后打个空格,然后输入hex文件相对工程文件的路径,如.\aaaa\bbbb\8888.hex。这样编译后会调用hexchecksum计算显示校验和。

网友B:
忘了说了,网上下个工具

网友C:
有一个在线查看校验和的工具,可以看一下那个工具得到的结果。

网友D:
可以用示波器看

网友E:
需要下载什么工具呢

网友F:
都有哪些校验方式呢

网友G:
一楼回答正确,也详细。

网友H:
这个是自动加上的

网友I:
可以使用什么工具打开呢

网友J:
一般文本工具可看吗

网友K:
这个还能查看,自己算了,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