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6488的ADC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不一致

楼主(2022-05-05):
SH79F6488的ADC测量值与理论计算值不一致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AD初始化程序如下(采用轮询的方式获得ADC值):
void ini_adc()
{
         /*------ADDR----*/
         REGCON = 0X01;        //TURN ON ADDR  Vaddr=2.7V
         /*------ADC-----*/
     ADCON = 0X01;        //单端输入AN0,参考电压选择:ADDR分压
         ADT = 0XFB;     //ADC CLOCK =100K  ADC转换频率:25Hz
         ADCH = 0Xe6;        //ADCVERF=0.4*VDDR P1^3 ADC INPUT
         ADCDS = 0X01;        //ADC单极性输出
     /*......OP ......*/
         OPCON = 0X00;     // OP DISABLE / P2.1~P2.3 USE I/O PORT
         /*------PGA------*/
         PGAM = 0X04;        //PGA=4 开启削波控制器
         ADCON |= 1<<7;  //ENABLE ADC
}
当差分输入电压为:0.22V时,通过ADC=524288*(V+-V-)/Vref,计算得到ADC=0x1A9DC,但实际测量为:0xEEC0.

网友B:
实际测量值和理论值本身就有点误差。。。

LZ的误差太大,误计是干扰,PCB板布线不佳等因素产生的。

网友C:
差了1倍,应该软件有问题,硬件不会这么差

楼主:
电路有问题。差分输入V-的电压要0.6V,我之前是接地,所以误差比较大。

网友D:
软件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你好好看看代码吧

网友E:
看ADC部分的数据手册,差分输入有电压要求的。

网友D:
就好比差分放大器,有差模和共模输入范围限制的。

网友C:
之前调试过,相差30mV左右吧。估计是输入电压的范围有误,后来没用了

网友F:
大概能相差多少啊

网友G:
被测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H:
是不是小毛刺啊

网友I:
能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J:
外部环境干扰大吗

网友K:
这两种信号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L:
精度偏差有好大?参考电压稳定不?

网友M(2022-06-06):
内部的问题

网友N:
有更多sh79f6488相关的最新专业产品参数

网友O:
有直流变量吗?

网友P:
没有使用过SH79F6488单片机,

网友Q:
SH79F6488 是一颗采用单机器周期增强型8051 内核的单片机

网友:
SH79F166AF 用什么编程器可编程

网友R:
数字滤波算法,应该可以的。

网友S:
sh79f081am是什么芯片

网友T:
可以校准的。

网友U:
sh79f1611怎么烧写

网友V:
如何不一致,说说看。

网友W(2026-01-20):
SH79F6488 ADC 测值偏差,多因参考电压不准、输入分压 / 滤波异常、未校准、采样时序不当或引脚干扰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