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口通信T0会与T1冲突

楼主(2022-05-05):
为什么串口通信T0会与T1冲突

网友A:
根据什么说冲突了

网友B:
还能把问题描述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C:
用的是UART串口? 要是的话会不会是T1被占用了(用于UART产生波特率)

网友D:
可以看看楼主程序吗,之前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E:
哪方面冲突了

网友F:
是说定时器吗

网友G:
表现是什么呢

网友H:
能详解说说现象吗

网友I:
T0和T1是什么

网友J:
有引脚重复了吗

网友K:
怎么冲突法,倒是说说啊。